[讨论] DDR3 MIG3.5 参数的设置

楼主(2013-02-22):
用 Xilinx V6 自带的 MIG 3.5 核( ISE 12.2 )来做DDR3的接口,但 phy_init_done 信号总是不能拉高,这是什么原因呢,纠结一个多月了!

请教各位大大

网友:
第一个是你看看设置的参数和ddr3的接口是不是相同,另一个就是修改一下时钟相位与数据或控制总线的相位关系。一般会对相位延时,来保证能够训练成功。

网友:
当然,前提是你把各种信号都按照ug设置正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