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才能观察fpga内部波形?

楼主(2013-02-22):
其实是流程走到了place&route 的时候,我用modelsim仿真netgen生成的verilog文件,发现有逻辑上有错误。(我用脚本修改过slice和iob的配置。)但是变成verilog文件之后,各个slice都被拆解成buf,lut等等这些结构,没办法观察是哪些slice出错
希望能有一个办法,在不上板的前提下,能看到信号在各个slice里面的情况。请问,有办法实现吗?

网友:
modelsim可以仿真buf,lut的,也就是做后仿真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仿了,但是verilog里面把一个slice拆成了好几个小部分,检查起来很费事。不知道您有什么技巧能介绍一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