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关于milkyway的reference一个问题

楼主(2013-02-22):
之前一直关注与怎么从GDS或者LEF等文件创建一个milkyway库,但是如果我的库拿到的时候已经有了apollo,里面有FRAM ,CEL ,LM VIEW,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就不用创建了,只需要refer 这个建好的库就可以了,如果是这样的话,具体怎么操作呢,我试了试这种方式,目前没有成功,添加的REFERENCE LIBRARY 里找不到 cell,请教高手们,给个建议,这样做行不行啊?

网友:
建立新库时:
create_mw_lib ..... -mw_reference_library XXX .....
如果已经建好库,需要更新reference:
close library --> set_mw_lib_reference -mw_lib_reference XXXX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多谢,我马上试试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按照这个方法试了,但是在open design的时候,没有东西啊,再看新创建的mw lib里面没有FRAM CEL 等。。

网友(2014-12-23):
回复 网友B:
同样的问题,你现在解决了吗

网友(2017-04-09):
谁能给解释一下

网友(2017-05-22):
是不是还少TIM和PWRview啊?

网友(2018-01-12)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是open_mw_lib还是open_mw_cel

网友:
先看看apollo里面有没std cell的CELL FRAM的view,没有的话用lef tf自己重新建一个库,design的reference 设成这个新建的milkywa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