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能否用verilog实现实数的指数、对数和三角函数运算?

楼主(2013-02-23):
求教各位大侠,能否用verilog实现实数的指数、对数和三角函数运算?

有相关的算法么??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拟合,级数,查表,cordic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 open82977352

拟合,级数,查表,cordic。。。
引用 网友A:

    嗯,好像用cordic可以实现正弦函数、余弦函数、正切函数、反正切函数、以10为底的对数、以e为底的对数、以e为底的指数

那么像反正弦函数、反余弦函数、实数的整数指数运算、实数的实数指数运算这些能有算法实现么?

网友(2013-03-31):
学习了~~顶一个,正头疼呢,现在有点思路了

网友(2015-03-20):
原来如此

网友(2018-04-03):
crodic.念书的时候主要做了求平方根。不过现在直接用现成IP就完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