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创建milkyway的步骤,请大家看看对不对,急求救

楼主(2013-02-23):
1.准备tf文件,tech lef, cell lef文件
2.create  mw lib,(添加tf文件,选择lib_end_user mode)
3.LEF_IN  (没有添加 layer mapping file,选中advanced.. ,  merge with existing cell)

我知道的就这样差不多了,但有一个问题,教程上说的 markcelltype和 setcellporttypes这两项怎么做啊,因为后面用这个哭的时候,有错误提示0个port连接到了VDD(POWER),VSS(GROUND)

有什么疏漏的地方请大家赐教

楼主:
没人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呢?期待高手啊

网友:
cmMarkCellType
setFormField "Mark Cell Type" "Library Name" "xxx"
setFormField "Mark Cell Type" "Cell Name" ".*"
setFormField "Mark Cell Type" "pattern match" "1"
setFormField "Mark Cell Type" "Cell Type" "macro"
formOK "Mark Cell Type"

dbSetCellPortTypes "xxx" "*" '(
("VDD" "Inout" "Power")
("VSS" "Inout" "Ground")
) #f

网友:
dbMarkCellType "libname" "cellname" "macroCell"
dbSetCellPortTypes "libname" "cellname" '(
("VDD" "Inout" "Power")
("VSS" "Inout" "Ground")
) #f

网友(2017-04-09):
.tf文件怎么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