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IC 615用MMSIM12.1仿真出现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-in.

楼主(2013-02-23):
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-in.
    ERROR (VACOMP-1008): 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. Check the log file input.ahdlSimDB//bsource.va.bsource_1.ahdlcmi/Linux/../ahdlcmi.out for details. If the compiler ran out of memory, use 'setenv CDS_CMI_COMPLEVEL 0', and try again. If the reason for the failure was a syntax error, contact your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representative with the netlist, log files, behavioral model files,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.
    ERROR (SFE-91): Error when elaborating the instance bsource_1. Simulation should be terminated.
Internal error found in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-in, in `PM5.ressppoly_rg':`PM4.xrg', in `gpdk045_pmos2v':`PM4',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, during circuit read-in.
Encountered a critical error during simulation. Submit a Service Request via Cadence Online Support, including the netlist, the Spectre log file, the behavioral model files,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.
    FATAL (SPECTRE-18): Segmentation fault.

    以上是spectre.out 上显示的错误报告,用MMSIM10.1做仿真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的,换成MMSIM12.1的时候就提示错误了!系统是Centos6.3。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?求解决方法!谢谢!

楼主:
我自己爬贴的时候有说是shell的问题,可是就是在bash下用的也是一样不行!也有说是需要调用cadence自带的gcc,具体需要怎么调用呢??

网友:
我一直认为,使用64-BIT的操作系统,就没有问题。

网友(2013-04-07):
肯定是64位的库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您好,那就是不能用了吗?我的也是这个问题,但只有用深N阱的器件是出这个问题,别的器件都可以,改如何解决呢?谢谢您

网友(2013-05-27):
能否共享一下mmsim12 的license?谢谢

网友:
bu cuo bu cuo

网友(2013-11-27):
同问题求解, 32bit5141在x86-64跑有电阻使用时出现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Install CPP rpm and GCC and copy systemc folder from mmsim10.1 to 12.1 it will work

网友(2014-01-03):
回复 楼主:

   设置 setenv CDS_AHDLCMI_ENABLE  yes    后面得yes如果小写不行……就用大写……我得是写大写不行……只能小写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切换32位Spectre到64位,或反之,试试看。

网友(2014-04-16):
在用64位的MMSIM12
时,出错
/lib64/libc.so.6: version `GLIBC_2.14' not found (required by /home/cadence/MMSIM12/tools.lnx86/lib/64bit/SuSE/libelf.so.1)

32位没有问题!

求帮助64位

网友:
Please install glibc-devel
the command : yum install glibc-devel
than re-start your linux.

I hope it can help you.

mpig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谢谢,朋友我的是RHEL6.4 64位系统,好像那个指令有问题
[dandeng@danwork ~]$ yum install glibc-devel
Traceback (most recent call last):
  File "/usr/bin/yum", line 28, in <module>
    import yummain
  File "/usr/share/yum-cli/yummain.py", line 32, in <module>
    from yum.i18n import to_unicode, utf8_width, exception2msg
ImportError: cannot import name exception2msg

网友:
Hi dandeng:

Thanks for your reply.

Does this problem solve?

mpig

网友:
Hi dandeng:

Thanks for your reply.

Does the problem solve?

mpig

网友:
我的6.4的系统也经常出问题,现在都是切到别的机器上用

网友(2014-06-24):
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-in.
    ERROR (SFE-396): "/home/ZZW/PDK/GPDK/gpdk045_v3.5/gpdk045/../models/spectre/gpdk045_resistor.scs" 1146: Model `ndio'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.
    ERROR (SFE-396): "/home/ZZW/PDK/GPDK/gpdk045_v3.5/gpdk045/../models/spectre/gpdk045_resistor.scs" 1164: Model `pdio'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.

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-in.
    ERROR (VACOMP-1008): 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. Check the log file input.ahdlSimDB/bsource_1.input.ahdlcmi/Linux2.6.18-194.el5+gcc/../ahdlcmi.out for details. If the compiler ran out of memory, use 'setenv CDS_CMI_COMPLEVEL 0', and try again. If the reason for the failure was a syntax error, contact your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representative with the netlist, log files, behavioral model files,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.
Warning from spectre in `i1.m1.ressnpoly_rg':`i1.m1.xrg', in `g45n1hvt':`i1.m1', in `int_schematic':`i1',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.
    WARNING (SFE-30): "/home/ZZW/PDK/GPDK/gpdk045_v3.5/gpdk045/../models/spectre/gpdk045_mos.scs" 51390: i1.m1.xrg.r1: `temp' is not a valid parameter for an instance of `bsource_1'.  Ignored.
    WARNING (SFE-30): "/home/ZZW/PDK/GPDK/gpdk045_v3.5/gpdk045/../models/spectre/gpdk045_mos.scs" 51390: i1.m1.xrg.r1: `tnom' is not a valid parameter for an instance of `bsource_1'.  Ignored.
    WARNING (SFE-30): "/home/ZZW/PDK/GPDK/gpdk045_v3.5/gpdk045/../models/spectre/gpdk045_mos.scs" 51390: i1.m1.xrg.r1: `bs_par_0' is not a valid parameter for an instance of `bsource_1'.  Ignored.
    WARNING (SFE-30): "/home/ZZW/PDK/GPDK/gpdk045_v3.5/gpdk045/../models/spectre/gpdk045_mos.scs" 51390: i1.m1.xrg.r1: `bs_par_1' is not a valid parameter for an instance of `bsource_1'.  Ignored.
    WARNING (SFE-30): "/home/ZZW/PDK/GPDK/gpdk045_v3.5/gpdk045/../models/spectre/gpdk045_mos.scs" 51390: i1.m1.xrg.r1: `bs_par_2' is not a valid parameter for an instance of `bsource_1'.  Ignored.
什么原因啊???

网友(2014-09-12):
谢谢楼主分享资料  收下了

网友(2015-08-14):
求解打啊

网友(2015-12-27):
回复 楼主:

可以按照说明:spectre/schematic/netlist/input.ahdlSimDB/bsource.va.bsource_1.ahdlcmi/ahdlcmi.out文件的具体错误说明

本人的文件中可以看到错误:/usr/include/gnu/stubs.h:7:27: error: gnu/stubs-32.h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
查看/usr/include/gnu文件夹下确实没有stubs-32.h(rhel5-64bit系统)

解决:安装glibc-devel-2.5-81.i386.rpm
rpm -ivh glibc-devel-2.5-81.i386.rpm

该文件在Redhat系统安装盘Server路径下

Good luck!

网友(2017-07-08):
这贴超级有效,多查查更健康。

网友(2018-05-13):
我是UBUNTU14.04 64bit,MMSIM141也是64位的。
spectre能正常仿真,APS会出现  ERROR (VACOMP-1008): 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
最后发现应该是一些库文件没有放在正确的位置。通过建立软链接:
sudo ln -s /usr/include/x86_64-linux-gnu/asm /usr/include/asm
sudo ln -s /usr/include/x86_64-linux-gnu/bits /usr/include/bits
sudo ln -s /usr/include/x86_64-linux-gnu/gnu /usr/include/gnu
sudo ln -s /usr/include/x86_64-linux-gnu/sys /usr/include/sys
然后成功解决问题。

网友(2018-11-09):
有没有跑spectre仿真报错的啊

网友C(2019-01-25)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好,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,请问还记得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吗
Internal error found in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-in, in `crtmom':`C0',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, during circuit read-in.
Encountered a critical error during simulation. Submit a Service Request via Cadence Online Support, including the netlist, the Spectre log file, the behavioral model files,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.
    FATAL (SPECTRE-18): Segmentation fault.
IC617+spectre17

网友(2021-02-01):
引用 网友C:
回复 楼主:

请问你解决问题了嘛?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?谢谢~

网友(2022-03-25):
引用 网友C:
回复 楼主:

我用了618然后就可以跑出来,但能不能根治就不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