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画原理图时,NMOS,PMOS符号没有衬底时候怎么个接法??

楼主(2013-02-24):
如下图:

用的是IC610自带的analoglib中的symbol,现在我想把M5的栅与M6的衬底接起来
但是当线从M5链接到M6的衬底时,光标在上面不能链接,总是自动跳到漏或源

请问怎么样才能将M5的栅级与M6的衬底链接起来

先谢谢了

楼主:
2013-02-24 10:02:18的屏幕截图.png

网友:
你用的是三端的管子吧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对的
三端管子,怎么接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三端管子默认PMOS衬底接vdd!,NMOS衬底接gnd!

网友:
看看Cdf里怎么写的

网友:
三端的管子默认好像是接到源极,如果想自己定义,还是改成四端的吧!

网友:
用4端MOS

网友:
必须自己产生一个4端的symbol.
Model也得支持4端。

网友:
用PMOS4不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