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有成功破解mvtool的经历啊?

楼主(2013-02-24):
想交流一下,以前用EFA 4.0B 自己加Feature都有没有问题,但现在增加mvtool的feature都是报同样的错误:“Feature removed during lmreread,or wrong SERVER line hostid”。。。:(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不知道算不算成功,你不成功么,,大概是 scl版本太低了?也可能工具没用对.

网友:
   好兄弟,能不能写写你的安装步骤?
我现在安装mvtools运行不起来,总是报没有license,但我加在了src里面了,不知道怎么回事
你的scl是啥版本的?

网友:
回复  xiesl

不知道算不算成功,你不成功么,,大概是 scl版本太低了?也可能工具没用对.
引用 网友A:

   我的SCL是11.4版本的,失败

网友:
我用的scl11.5

看这边~~
引用 网友A:

那个我都看了好几遍了。。。

我用“whynoreason”的src,我安装的mvtool是2012.9的。利用他的src生成的synopsys.dat可以启动我的vcs,但是启动不了mvtool

网友:
可不可以把您的src发给小弟我看看?谢谢哈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忘记在哪儿下的了,,不是scl的问题,我用scl14也可以用,还是你本身的src是有问题,,
这个工具 可能只接受 node locked 的license

我等会儿是去试一下

网友:
回复  pfw3001

    我忘记在哪儿下的了,,不是scl的问题,我用scl14也可以用,还是你本身的src是有问 ...
引用 网友A:

   我怀疑我在src中加的mvsim工具命令不对,您是怎么加的?怎么生成synopsys.dat的?

网友:
回复  pfw3001

    我忘记在哪儿下的了,,不是scl的问题,我用scl14也可以用,还是你本身的src是有问 ...
引用 网友A:

   大哥,请问您指的node locked是什么意思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照着这个格式改src,licgen那边 两个都要要填你的mac地址

INCREMENT Magellan-Shell snpslmd 2019.12  31-dec-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=^1Platform:ALL+S %h SUPERSEDE ISSUER="Synopsys, Inc." ISSUED=31-jan-2012 ck=0 SN=SL:2000-0:100000:1 START=11-jan-2012

网友:
我默认的src是这种格式哈,跟您的不太一样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按我的格式,没错的,

也可以加到package里

你的ssskeygen可能是旧版的,到版上找找新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您指的是哪两个地方啊?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能填mac地址,不就是圈起来的那俩么,还有其他地方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用你的src没的问题,另外看右边划线那个,下面的sss那个feature,删掉吧

sss这个feature是单独的keygen做的,不是licgen做的,,
去找找教程

网友:
回复  pfw3001

   我用你的src没的问题,另外看右边划线那个,下面的sss那个feature,删掉吧

sss这 ...
引用 网友A:

我也可以生成拉~我再试试哈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也成功啦,谢谢您的帮助!

网友(2014-04-22):
支持这个帖子

网友:
强帖留名啊,支持高手snk8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