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救啊!Modelsim不能仿真

楼主(2013-02-24):
用的是10.0c版本的
以前能用的好好的,今天仿真一个带寄存器的程序不出波形,在网站上找了调试方法:
“在安装目录下C:\Modeltech_6.2b目录下找到modelsim.ini文件,将其属性改为可写即将原来选中的“可读”去掉。打开文件将里面的VoptFlow = 1改为VoptFlow = 0”

哪里知道修改后,别说出波形,连仿真都不能,一运行“start simulation” 或者“vsim"就出现# expected boolean value but got "1; Simulator resolution"
# Load canceled

后来怎么还原VoptFlow都不行!

卸载modelsim重新装都不行

网友:
换个安装盘试试

网友:
有可能你的工程目录下面有个modelsim.ini文件,删除后试试

楼主:
终于搞定了

网友(2013-08-29):
楼楼怎么解决的啊,我也遇到了

网友:
这个是什么情况?有解决办法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楼主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重新安装应该就没问题了吧

网友(2014-07-14):
回复 网友A:

   原因肯定是这个家伙自己的tcl中变量赋值1时多打了一个`,造成set var 1变成了 set var 1`,所以modelsim检查bool时本来是1却得到了1`,所以出错了,最讨厌这种自己发起问题,最后解决却TMD不说的人,素质~!!

网友:
楼主咋解决的呢??

网友:
同问,楼主是怎么解决的?
发问后解决了却不分享给大家,哎~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Same problem here... works only once after reinstallation

网友(2015-03-10):
为什么mentor 公司要取消modelsim SE版本下载,而且官网下载好烦啊

楼主(2015-10-25):
回复 网友B:

   不好意思!那个提醒搞忘记了一般配置就是要都放在一起,而且注意目录

网友:
同意楼上,建议楼主有始有终,是一个技术人员的基本素质~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破解成功以后你的仿真文件跟testbench最好放到同一个目录下面,编译到一起!

而且testbench在引用的时候都要对应上

网友(2016-08-03):
我没有遇到这个问题,但我大概知道原因。大家看一下modelsim.ini中VoptFlow变量附近代码就可以看出来。代码如下:

[vsim]
; vopt flow
; Set to turn on automatic optimization of a design.
; Default is on
VoptFlow = 0

; Simulator resolution
; Set to fs, ps, ns, us, ms, or sec with optional prefix of 1, 10, or 100.
Resolution = ns

根据报错,可以看出,楼主是在修改VoptFlow变量的值时,不小心将其后的回车符给弄没了,导致modelsim程序读取配置文件时将其后的“; Simulator resolution”也误认为配置参数。

另外,这个问题应该是楼主用windows自带的记事本修改配置文件引起的,记事本默认以ansi方式打开文档,而modelsim.ini为utf文档,两者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回车符:前者是CRLF,而后者是LF。记事本不能智能识别,区别显示。所以推荐一款软件叫notepad++。

网友(2016-09-21):
没遇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