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使用Cadence的NCsim进行时序仿真(后仿真)?

楼主(2013-02-24):
各位,在进行后仿真的时候,使用Synopsys的VCS进行后仿真没有问题,但是在使用Cadence的NCsim进行后仿真的时候,运行起来仿真进程后,一直提示timing violation。

我的$sdf_annotate反标正确,没有问题。

请问有哪位朋友使用ncsim进行过后仿真吗?可否指点下,谢谢。

我在网上查到的NCsim关于SDF的命令,需要ncsdfc命令来对SDF文件进行编译。

楼主:
我进行的是wc的后仿真,故在ncelab 中已经加入:-MAXDELAYS +neg_tchk +sdf_verbose。

使用VCS进行wc的后仿真的时候,也是这几个选项,仿真运行正确,SDF也已经正确反标。

使用NCsim在进行后仿真的时候,已经产生了 aaa_bbb.sdf.X文件。
但是仿真进程运行起来后,timing violation一大堆。目前怀疑是NCsim和VCS两大仿真器对SDF文件的编译过程是不同的。我的NCsim仿真可能缺少一些选项。

网友:
这两个仿真器是有可能结果不一样的, 特别是后仿.
有一个报错, 那就要去分析他的timing violation是不是真的violate了, 还是你的设置不多.

楼主:
  目前我的NCSIM后仿真加了如下设置:-MAXDELAYS +neg_tchk +sdf_verbose。
查看反标的log文件,只提示了两个管脚的反标路径不存在的问题,没有其他的问题。且这两个反标路径不存在的问题,是可以忽略的。

  还望赐教,NCSIM难道还有其他的设置?

网友:
信息太少了, 没法debug. 建议你把报错的路径和log文件全部发给candence, 让他们帮你看看.
或者你贴出来, 让大家看看.

网友(2013-06-10):
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?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是sdf没有编译成功,把你仿真的命令换成ncverilog,
ncverilog=ncvlog+ncleb+ncsim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遇到过这个问题吗?你使用NCSIM可以进行后仿真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