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modelsim 仿真问题

楼主(2013-02-24):
刚学modelsim,安装使用后出现错误Load of "E:\modelsim file\win32\dbghelp.dll" failed: File not found.请问怎么解决?谢谢

网友:
license 有吗,指定了环境变量LM_LICENSE_FILE没啊
指定了就应该可以用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你好,这些都弄过了....

网友:
这个链接看行不,或者从系统目录复制那个文件。。。
http://forums.xilinx.com/t5/Simulation-and-Verification/modelsim-simulation-problem/td-p/41291

网友:
说明这个文件你没有,你找一个把它放在这个文件夹下就行 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