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一个NANOTIME的LICENSE,谢谢。

楼主(2013-02-25):
RT 不知道去哪里找,求助一个,十分感谢。

网友:
把daemon file和sample license(过期亦可)发来看看

楼主:
附件中为hspice的一个license文件,请参照,谢谢!

.dat压缩后文件

网友(2014-09-26):
好像跟以前的也没有什么区别呀。
另外这个是固定hostid的,除非改成一样,否则是没有办法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