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运放中要使用到负电源 怎么产生呢

楼主(2013-02-25):
RT 谢谢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多谢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多谢 但要是把中间接点当作地 是不是会影响其他地方的点位哈 还是说需要和其他的地分开来制作?

网友:
关于负电源和地的概念,楼主先回去补补基础课吧。。。

网友:
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??

网友:
也可以用switching DC-DC产生负电压

网友(2024-10-24):
引用 网友B:
楼上胡说八道在。关于运放中的负电源其实就是就双电源供电。好比两个串联的电源,我如果取串联节点为地(0v ...

你好。
请问对于双电源供电系统,比如一颗运放,如果想要用示波器看运放的输出波形,示波器的地应该和双电源系统中的负电源还是正负电源中间的"地"连接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