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ormality

楼主(2013-02-25):
DC综合后做形式验证,在match时发现rtl和netlist有100多个不匹配点。不知道怎么解决。在做形式验证时,如果match通不过是不是可以理解RTL和netlist功能就不一致呢?

网友:
逻辑太复杂了呗,说不定

网友:
Mismatch的点需要designer逐一的检查。具体分析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DC综合的时候需要产生svf文件,然后在做formality的时候需要把这个文件加入进去,一般做综合的时候工具会有优化,可能会修改一些结构但是基本的逻辑不会改变,如果你的流程正确一般不会出现100以上那么多mismatch,再看看吧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formality加不了svf文件,可能是软件版本太低了。觉得步骤应该是对的,可能是因为没有把svf文件加进去导致出现100多个mismatch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