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CI-E开发板的设备识别问题

楼主(2013-02-25):
买了块带PCI-E接口的Virtex-5开发板,工程设计中调用了Xilinx提供的PCI-E Endpoint Block Plus核。开发板插到PC机主板上,上电然后下载.bit文件,然后操作系统就能扫描到新硬件!
但最近发现,这开发板特别挑剔PC机主板。以前的主板烧了,换新主板的时候,试了很多块主板,都不能扫描到新硬件!

请教各位,识别不了PCI-E设备,会是什么原因呢?开发板的问题?还是有特别注意的地方疏忽了?

网友:
PCIE的LINK有问题,不能很好地LINK上,可以查一下这个信号。
主板烧的时候,这个板也插在上面的吗?有没有可能受损了?查看一下金手指等。

如果有转接头,可以插个转接头看看,也许对信号有所改善,如一些电学特性参数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好!   我抓了几个反应IP核状态的信号,其中trn_lnk_up_n为高电平(正常工作应为低电平),cfg_pcie_link_state_n[2:0]为3'b111(3'b110为L0状态,3'b101为L0s状态,3'b011为L1状态,3'b111为in transition状态)。
   根据IP核User Guide,trn_lnk_up_n信号表示IP核与连接的上游端口是否都准备好并且可以交换数据,cfg_pcie_link_state_n就是当前的链路状态。in transition状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,估计不是正常工作的状态。
   我做的是点对点的通信,另外一台PC机是可以做测试的。开发板换过去试了一下,可以识别PCI-E。
   会不会是开发板做的不好,信号冗余度差,导致和很多PC机主板都不能通信上?
   另外,你说的转接头是什么意思?怎么用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就是这样的东东,特意去实验室拍了张,

link_up_n为high,说明就是没link上,那更不要提识别器件之类的了。

这种情况一般是主板是PCIE卡的兼容性不好造成的,也就是PHY之间的连接有问题,  因为是串行接口,所以出问题一般是电子参数的问题,比如PREEMPH, AMPLITUDE之类的词,你可以尝试着修改下看看(XILINX CORE里能不能改我忘了),这是改善办法最有效的方式。

或者更简单方式,拿个橡皮擦把金手指两边好好擦一下,或插图里的那东西,或者换主板,找那种INTEL平台的,不要太新,做工不错的主板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麻烦你了,还特地跑一趟!非常感谢!   转接头的另外一边怎么接入信号线啊?我的PCI-E接口是和PCB板一体的,可能不能像上图那样连接。
   另外,请教一下PCI-E调试有没有什么调试设备和调试软件啊?我们教研室现在啥都没,一筹莫展。。。

网友:
最常见的软件工具RW everything,查看PC上接的各种PCIE设备,
至于硬件调试设备,这个太贵了,LECORY的有款这样的设备,也并不是太有必要,如果只是应用下PCIE,而不是开发此IP的话。
你说的是PCIE插槽是焊在PC板上对吧?自然都是焊在PCB板上的啊,然后你用XILINX开发板的金手指插入。这个转接头就是一端插PCB上,一端开发板金手指插进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