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hdlib库中的opamp如何接成积分器和何乐年书中的veriloga双端输出运放有什么区别

楼主(2013-02-25):
请问ahdlib基本库中的opamp怎么接成积分器啊?我试了很多种办法都得不到正确的输出,求帮忙啊,我在这弄了好久了都解决不了

网友:
何乐年是抄的ahdlib的库中的模型,而且没抄对。不要看他的书了,误人子弟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额,我看论坛上有人说他试过何乐年那个代码了,是正确的。那请问ahdlib库中的opamp怎么接成积分器或反向放大器之类的呢,我弄了好久都得不到正确的输出

网友:
ahdlib中的opamp输入阻抗是无穷大,输出阻抗是无穷小。无论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。想要用好就先要看懂VerilogA的代码。你先把ahdlib中的代码一句一句的贴出来,解释一下。然后自然之道何乐年那个为啥不对,而且为啥会说他误人子弟了。

网友(2014-05-16):
回复 网友A:

   请问为什么说何乐年的那个全差分运放Verilog A模型错了?

网友(2015-03-13):
回复 网友A:

   ahdllib中opamp的veriloga代码中,cout是个什么东西?怎么看都看不明白。v(vref,cout),I(vref,cout)到底指的什么?多谢,多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Vref是Opamp输出电压的参考点;
    Cout是内部电学节点。用c1、r1来定义主极点用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能把这个理想运放的小信号模型图共享一下吗?大侠

网友(2017-04-20):
回复 网友A:

   请问大神,我想要在verilioga里面限定 内部 real 某个参数。比如 real B 但要求B < 1T,应该怎么去写呢。谢谢大神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Real B, Bbuffer;
    If Bbuffer>1T,
       B=1T;
    else B=Bbuffer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