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s管的交流阻抗和直流阻抗有何区别,各有什么特点

楼主(2013-02-25):
mos管的交流阻抗和直流阻抗有何区别,各有什么特点?是不是交流阻抗大,直流阻抗偏小?为什么

网友:
把阻抗写成S域形式,其DC值就是DC阻抗,带S的就是交流阻抗。交流阻抗是频率的函数,可以从频域曲线上得到某个频率处的交流阻抗值。。。

网友:
连交流阻抗和直流阻抗都分不清???楼主怕是电子学没入门吧。  交流阻抗:当MOS管完成直流偏置后,在某一直流工作点下 r0=dVDS/dIDS,称交流阻抗,在mos特性曲线上即该点斜率。  而直流阻抗是该工作点与原点连线,这条直线的斜率称作直流阻抗。  交流阻抗应用在小信号模型中,而直流阻抗可运用在数字电路大信号模型中(用于计算数字信号传递延时),建议参看 《数字集成电路设计透视》 关于mos管模型一章。

网友:
2楼, 感觉你在答非所问啊,一个这么基本的概念,扯那么多没用的干嘛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三楼详细的解答,理解了,我还没入门呢,正在看书补充基本知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 把3楼的公式加上2楼说的s才对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直流阻抗就是不考虑mos管极间电容的等效阻抗值,交流阻抗就是跟频率有关的带有s的等效阻抗值,需要考虑极间电容,3楼的分析是从图解分析,更为直观,说起来不好理解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