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ilog求助

楼主(2013-02-25):
请教大侠们 VerilogHDL里的 if(~reset)条件和if(!reset)条件有啥区别啊?求详细解释。

网友:
~是按位取反,!是逻辑取反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没有差别。reset是1bit的信号,~(取反)还是!(逻辑非),都是判断 if(reset == 1‘b0) ,仿真和综合结果都一样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大侠

网友:
嗯,对对对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