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tcl脚本里面使用cat或者more的疑问

楼主(2013-02-25):
在tcl脚本里面,想直接在屏幕上显示文件内容:
exec cat aaa
可执行完毕屏幕上没有任何内容,请问哪里错了?为什么?

网友:
是在EDA软件的提示符下吗?
试试看: sh cat aaa

网友:
tcl里面应该只有puts 才会输出到屏幕。
你可以试试puts [exec cat aaa]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,是可以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