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绕线资源问题

楼主(2013-02-25):
一个模块中的一部分总是出现绕线资源紧张的问题,请教各位,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在ICC中降低这部分(A/B/C/*)cell的利用率或者是什么其他方法解决绕线资源问题呢?谢谢谢谢!!

网友:
在place的时候先降低CELL密度?

网友:
1.布局优化,调整IP的位置。
2.加一些partial blockage,使局部的cell 利用率降低5~10%
3.一些pin脚很多但面积很小的cell尽量不用。
4.适当调整一下routing grid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