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Razavi 书上带隙的一个小悬疑,烦请各位都来说说你的看法

楼主(2013-02-25):
这个带隙应该是比较基础了。以前看书的时候,只知道A1的作用是调整X、Y点的电压相等,然后就没再细想。今天再分析的时候,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。如果一开始Y点的电压大于X点的电压,即Vy>Vx,那么A1将会调整使得X、Y两点电压再次相等。但是这个过程是怎么实现的?
(记左右两支路的电流分别为I1和I2.开始的时候,Y点的电压大于X点的电压,I1≠I2,所以感觉用电流解释不太对。)

  我承认我比较钻牛角尖。但是我觉得做学问还是得把基础打好(就我这两下子还算不上做学问),能够发现问题,证明自己思考过。对最基础的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,才能有更好的进步。我愿做一只愚笨的蚯蚓,执着的翻遍每一寸土壤~~~~

网友:
A1处在两个环路里,一个是正反馈的,一个负反馈的,要使得X Y两点再次相等,必须要使负反馈系数大于正反馈系数。LZ再好好分析下啊,按照书仔细看一遍,应该能分析出来的!

网友:
附图是两路的近似的V-I关系曲线,带电阻的那路开始趋近于线性
很明显Y>X的时候需要减小两路的电流才能把两点电压拉平衡
那么降低VOUT就行了,所以Y端也接反向端。反之亦然

V-I

V-I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恩,多谢了。我再仔细看看模电运算放大器那部分

网友(2013-04-08):
一般都是有反馈环路的啊,只要环路整体是负反馈并且有一定的相位裕度就好

网友:
3 楼正解~牛人。

网友(2014-04-13):
bsaqycx 的分析也是对的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Y处在负反馈回路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