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什么电流舵DAC速度较快

楼主(2013-02-25):
看论文的时候上面说“电流舵DAC由于使用电流驱动,只受电流开关速度的影响,因而可以提高速度”  觉得是不是有点问题哈 典型的R-2R梯形网络速度不也是只受开关速度影响么  请知情的高手指导  为什么高速DAC基本都是用电流舵呢 主要原因在哪呢 谢谢了。。

网友:
r2r的寄生电容影响非常大

网友:
it can be used to directly drive low impedance load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 能不能详细介绍下输出电流和负载电容的区别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嗯 这倒是 谢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R-2R型的不是也可以驱动低阻负载么

网友:
R2R属于电压驱动型DAC,一般需要在其输出端加buffer,通过buffer驱动负载,尤其是在它驱动低阻负载时,必须加buffer,但是加了buffer就存在buffer的建立的问题,限制R2R的速率的因素主要就是这个buffer的存在,并不是什么寄生电容的大小(没记错的话每个电阻节点上的寄生电容值是几飞法)。Current steer DAC是电流驱动,所以可以直接驱动低阻负载,不需要buffer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明白了 多谢。。

网友(2013-11-14):
很不错的解释楼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