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 static 变量求助

楼主(2013-02-25):
void send_header(Xuint32 start_addr,Xuint8 flag)
{
        static Xuint32 addr;
        Xuint32 temp;
        Xuint8  tmp1[4];
        Xuint8  last_byte=0;
        Xuint32 i=0;
        Xuint8  j=0;
        //Xuint8  addr_tem;
        static Xuint8 k=0;
        //static Xunit8 k=0;
        Xuint8    jump_flag=0;
   Xuint32  temp_d; //
        if(flag!=0)//send file header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 = start_add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0;
        }
}

在xilinx xps中编写软件是写了上面一个子程序。其中addr用到的是static型变量,单步调试程序的时候没有问题,但是一直运行程序的时候,当flag!=0时,if{}这一段有时候不被执行,addr保持原来的值,不知道为什么。请大侠指点。

网友:
既然你自己怀疑是静态变量问题,就不用静态变量。因为引用静态变量的函数是不可重入的。也就是说,两个任务同时调用这个函数,或在中断服务程序调用这个函数都不安全。也许你程序的其他地方有问题,例如,flag的值被错误的指针变量赋值损坏了,任务堆栈太小了等等...。
声明一下,我不懂xps。

楼主:
回复 2# 加油99  这里用静态变量是为了,在退出函数的时候保存addr的值,目前还没想到替换的方法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程序的另外一个地方用到memset函数,注释掉这个函数就ok了,看来是memset对存放静态变量内存做了什么操作,但我不理解的是memset是对特定区域进行操作怎么会影响到其他地方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通常,静态变量只不过是只能在特定函数才能访问的全局变量。你那个memset也许访问了一个全局变量或静态变量,所以很容易误写了其他的全局变量或静态变量。多任务(多线程)编程应该尽量少用静态变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