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rtuoso cadence 下如何将schematic生成 flatten CDL netlist

楼主(2013-02-26):
各位高手帮帮忙!!!

网友(2013-12-10):
直接转化不就可以的吗?

网友:
导出,再导入,再导出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怎样操作?

网友(2016-07-28):
回复 楼主:

    请问最后您找到方法了吗?

网友A:
added "cdlNetlistType = 'fnl" into .simrc.

网友(2020-01-17):
好像不行啊

网友(2021-01-14):
要include工艺的 source.add文件

网友(2023-02-27):
引用 网友A:
added "cdlNetlistType = 'fnl" into .simrc.

请教下这个.simrc文件在哪里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