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中spectre仿真如何查看输出电阻随频率的变化啊?

楼主(2013-02-26):
有没有高手知道cadence中spectre仿真如何查看输出电阻随频率的变化啊?在做缓冲器的时候遇到这一情况,想知道如何做,求高手指点迷津

网友:
看SP仿真输出口port电阻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请问sp仿真的窗口中各个选项是如何设置的,我自己试了一下,没成功。可以的话截个图说明一下,非常感谢!

网友:
这个不是可以直接仿真么,同hspice里面是一样的道理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是刚学习的,对于您说的不是很懂,能详细一些吗?或者推荐一些相关的书籍,非常感谢!

网友:
如果是想看OP的输出阻抗随频率变化的话,可以这样

输入端接在一起,可以是工作时候的共模电平

输出接一个dc=0A,ac=1A

做AC仿真,看输出接点的电压就是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好的,我试试看,非常感谢您的指导,谢谢!

网友(2014-09-24):
回复 网友B:
你好问下,输入端接在一起,是指差分两个输入口短接还是让其接在一个vsource的两端呢?

网友:
我的意思是把两个输入接在一起。补充一点,仿真OP的输出阻抗特性,增益特性都要注意输出点电压

这个可以通过一个DC源与一个电感来确定。

其实OP AC特性仿真过程中,最主要是保证仿真的工作点是OP应用时候的 工作点

因为AC 特性都是基于给定一个工作点时候的仿真。

给你画了张图,供你参考。  电感值取得尽可能大,V1电压是OP工作时候的共模电平,V2电压OP工作时候的

输出电压,电流源I1,AC=1, DC=0   Phase不用管,扫描频率

这样OP的输出点得到的电压值就是输出阻抗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灰常感谢~

网友(2015-11-23):
做一下SP仿真,查看Z参数

网友(2016-09-27):
回复 网友B:

   太热心了,学习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