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LL lock的问题

楼主(2013-02-26):
DLL 锁定后两个clk差了200ps正常吗?输入是550MHz的clk
Icp=10uA, pfd输出共同导通pulse 150ps

网友:
正常,就是offset大了点

网友:
这个是PFD的问题吧

网友(2013-09-25):
回复 网友A:

您好,想请教您下:DLL的滤波电容是不是比PLL的滤波电容要大很多?因为我看了一个DLL的文章说如果要降低抖动,电荷泵的充放电要小,而滤波电容要很大(看一篇文章是95pf)?而DLL中的三个抖动,周期到周期的抖动,RMS抖动,pk-pk抖动这三个用spectre如何仿真?怎么看结果?谢谢了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看眼图不行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从眼图怎么看?三个抖动都能从眼图上观察?这是我得到一个眼图图  。。。怎么看?新人也不懂。谢谢了

网友C(2019-06-05):
我的DLL两个clk差160ps就会锁定,但是PFD仍然能产生正确的up、down信号,单仿cp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,找不到问题所在,求解答

网友(2019-09-26):
引用 网友C:
我的DLL两个clk差160ps就会锁定,但是PFD仍然能产生正确的up、down信号,单仿cp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,找不到 ...

虽然UP/DN,可以正确区别,说明PFD死区较小,但是CP 的电流建立需要时间,这就是CP所造成的死区,建议尝试电流建立速度更快的CP结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