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急!!!!!急!!!!急!!DC综合后blackbox变成了stdcell!!!

楼主(2013-02-26):
设计中有一个模块需要手动绘制layout,想把这个模块当做blackbox综合成网表给后端做PR,但是在DC综合后的网表这个blackbox变成了一个stdcell形式。
RTL是这样写的  module myblackbox (mux_in,de_i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put [2: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put [5: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module
DC的时候 这块blackbox的db文件也是单独的
link_library里面,但是综合出来以后这个模块就变成了stdcell形式,后端用encounter读入以后也看不到这个blackbox的module,只能在stdcell里面看到这个模块。

请问在DC的时候需要对这个blackbox进行什么设置吗?还是需要怎么样来实现啊?急!!!急!!!急!!

网友:
没懂LZ的意思

网友:
既然在link的库里已经有了,就不需要定义module.
在你的设计中,调用了myblackbox,
在综合link时,就会自动连接link库中的myblackbox了。

网友:
去掉那个myblackbox module

网友A(2014-02-17):
回复 楼主:

    请问楼主,你的黑盒子是怎么做的,它的时序,功能,功耗信息在那些文件中定义,是一个DB文件吗?有没有关于定义黑盒子的相关资料,给小弟发一份啊,多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请问陈老大,你的黑盒子是怎么做的,它的时序,功能,功耗信息在那些文件中定义,是一个DB文件吗?这个DB文件是怎么导出来的?有没有关于定义黑盒子的相关资料,给小弟发一份啊,多谢

网友(2014-06-25):
如果没有db库,如何设计,因为直接加入module,dc会把这个空盒子的输出固结处理。

网友(2021-05-28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楼主,是不是你有link 库,导致的。你把lib库不链接就行了。
但是我想知道这种模数混合综合的约束怎么写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