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T check timing 问题

楼主(2013-02-26):
小弟遇到一个奇怪问题,在astro中timg check是过的,但是抽参后,用PT跑timing就不过了,对比timing report发现。
一个2分频的DFF(输出Q反接入输入D),在astro中delay是0.2,但是在PT里却是0.6。

这个DFF的CP直接一根金属线接到时钟源,没有任何复杂电路。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偏差。

求各位兄弟姐妹指点迷津!

网友:
看 Cap, CC, R, slew, 有什么不同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没看懂您的意思,工具对器件的这些参数,都是依据厂商提供的lib得到的,工具不同,但是Lib相同,会出现参数不同吗?
还有您刚刚让我们看的参数,真心不知道怎么得到。求指导!

网友:
每个arc delay 都是基于, input transition /slew and output load 计算的。 如果在两个tools 他们不同, 算出不同值那肯定不一样。

report_timing 就可以看到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