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一个die中可以同时使用9T跟12T的STD吗?

楼主(2013-02-26):
请问一个die中可以同时使用9T跟12T的STD吗?比如不同的block使用不同T的standard cell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啊,请问下这样做在制作过程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还是跟同样T的chip一样的做?

网友:
当然可以 注意powerplan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同一个制程的没问题的。9T区域和12T区域留点距离不会出底层的VIOLATION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14-01-22)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请问9t 12t分别是指什么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指的走线的track

stdcell的高度可以按照走线的track来区分,7t/9t/12t就是指的不同的单元高度,layout的面积不同,也涉及到走线的难度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有个问题,,9T和12T的应该是不同的库,有不同的tf,这个怎么一起读进去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不同的tf取决于你用几层Metal绕线,跟你用的ref library是9T还是12T没关系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是我没有说清楚,我用到的工具是encounter,也就是说9T的是一个lef,12T的是一个lef,9T和12T库中的cell名字是不一样的(12T库的后缀是12T)这两个想来都应该读进去,但是其中的site等等信息是不一致的。我尝试过将两个lef合成一个,可以读进去,但是新的问题是12T的库中的cell的timing信息(。lib)完全没有被识别(可能是9T的先读进去的缘故)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   我觉得你自己描述问题的时候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汗一个。。。之前我觉得是这种情况不能放在一起同时做PR,可是看到这个帖子里大家说可以,,所以才请教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我也没做过,猜一下哈,你读入数据后,specify Floorplan中的advanced中的site是可选择么?如果可选择,那就选好区域Row--cut core row, 然后再 create core row,选择你想要的site就好了。
注意两个不同site的区域的间距就好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问题在于我在试图把他们同时读进去的动作还没成功,,,还没到能做floorplan的地步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    不同区域create 不同的row就可以了, standard cell是要放在自己的row里头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   啥错误,自己debug一下

网友:
当然可以, CPU模块很多要用到12track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   不知道您是否有过类似项目的经验?能详细说说具体怎么做么?目前主要是不知道怎么处理网表,sdc以及lef才能一起读进去?

网友(2017-12-19):
是我没有说清楚,我用到的工具是encounter,也就是说9T的是一个lef,12T的是一个lef,9T和12T库中的cell名字是不一样的(12T库的后缀是12T)这两个想来都应该读进去,但是其中的site等等信息是不一致的。我尝试过将两个lef合成一个,可以读进去,但是新的问题是12T的库中的cell的timing信息(。lib)完全没有被识别(可能是9T的先读进去的缘故)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版主,请教,走线难度,9t和12T哪个更难?为什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G:

    其实走线难度单纯的看肯定是12T的容易些,但是也不能单纯这么看。你可以归类总结下,LVT,RVT的哪种单元高些,矮的单元一般为了high density,在其它方面就会有牺牲。
我们设计的时候还要考虑到功耗,面积,性能等因素,所以最终决定因素也不在于绕线本身了,如果实在绕不开还可以加met层或者扩面积来解决,所以看具体项目具体来权衡分析,没有标准答案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您说的有道理,可是有个疑问,9T的lvt cell和12T的HVT的cell,哪个timing更好,速度更快呢?实际设计中,当我们比较在意timing时,优先选择哪种?

网友:
回复 网友G:

    LVT的速度快

网友G:
回复 网友D:

    不是很理解,因为12T的个头大,速度也很快啊比9T的

网友(2022-09-29):
引用 网友G:
回复 网友D:

我的感觉 这得看真值表了,按照svt  lvt hvt 来 ,但是cell 高度又不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