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温度传感器中的信号放大电路

楼主(2013-02-26):
各位大侠:      我要做一个温度传感器,是利用两个三极管的Vbe之差来检测温度,但是检测出的三极管Vbe之差是很小的,需要进行放大,请问下面原理图中放大a倍的电路具体应该怎么实现呢?谢谢!

网友:
A CMOS temperature sensor with a 3σ inaccuracy of ± 0.5°C from -50°C to 120°C.pdf (872.77 KB , 下载次数: 368 ) sigma-delta ADC架构

网友:
下载一个看一下

网友(2014-05-27):
我也看一下

网友:
比例放大电路?

网友(2015-07-29):
好像是通过调制器多次积分实现的整数倍放大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switch capacitor amplifier and add chopper or auto zer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