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DC中电感类型的选取

楼主(2013-02-26):
在3.25MHz的开关电源中,从频率角度考虑,选用功率电感好还是贴片电感好?
或者哪里有相关介绍。

楼主:
我顶,我顶,我顶起来啊

网友:
顶,大家顶起来啊?

网友:
不懂帮顶。电感的选取跟输出纹波有关系。开关频率提高能减小电感值,但能否减小到贴片电感的数值,这个需要再计算下。另外功率电感和贴片的最大区别应该是最大导通电流吧,等效串联电阻功率电感肯定会小点的。贴片电感一般面向信号处理,而不是功率输出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功率能用在MHz频率范围么?

网友(2013-08-01):
回复 楼主:

    请问,16.368MHz的开关频率,DCDC输出端电感和电容值如何确定?或者有不有这方面的资料,谢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真给力!16MHz是数字的DCDC么?关于功率级的LC设计,建议你找本电源的书看看。
我推荐你看这本英文版的:《Basso-Switch Mode Power Supplies - SPICE Simulations and Practical Designs》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不对,应该是8MHz,呵呵,搞错了,模拟的,现在就是DCDC效率有点低,不知道如何着手?另外,就是DCDC输出电感电容的取值不知道如何取?谢谢你的回答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不对,应该是8MHz,呵呵,模拟的,现在是DCDC的效率有点低,不知道如何着手?另外,就是DCDC输出端电感电容的取值没搞清楚?谢谢你的回答!

楼主:
比较感兴趣你的指标是怎么顶出来的,比如说8MHz 。能给出你这个DCDC的应用环境(就是负载是什么东西)和你这个的L,C,f。

网友:
原先national semiconductor有一个online的analog university里面有关于DCDC电感选取的介绍,可惜NS被TI收购后这个online的连接就无效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什么是功率电感啊?功率电感和贴片电感有什么区别啊?

网友:
什么事功率电感?功率电感和贴片电感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个人觉得功率电感比较好,寄生电阻通常会小些,对效率影响小一些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用于射频芯片,L=2.2uH,C=10uF,最大负载电流80mA。
   我现在按照这个公式
     来计算出电感和电容值,仿真了下,输出震荡了,不知道怎么回事?请您指教?我刚开始接触DCDC,也不太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是这样的,对于单片DCDC产品一般用功率电感,其导通电阻小,低频性能好,但高频性能不好。而soc中一般用贴片电感,主要是PCB面积的考虑,若性能优先也可以用功率电感,但soc中频率很高一般都在2M以上,所以贴片电感不错。对于频率对这两种电感的影响我不了解,希望谁能补充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L,C值不是这么简单的定出来的。你要看你的负载能容忍最大纹波电压,还有是效率影响。高频,小L在bonding wire上会产生很显著的问题,不仅易使DCDC功能出问题,还很影响效率。不知道你的频率选择是怎么定的。一般是效率和纹波决定f。

楼主:
L,C,F三者权衡下把。感觉你频率太高了,你用什么的工艺

网友:
同意这个理解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谢谢你的回答,纹波电压要求为输出电压1.25V的0.25%,即3mV,如何来确定开关频率?有响应的公式之类的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3mV,3MHz就足够了,减小纹波要靠两点,频率和输出电容。频率太高你效率很难达到80%,但低频要求电感较大。可以提高输出电容,减小纹波,保证效率。若你的效率达不到80%一般不会用DCDC,用LDO更好。你这个系统用DCDC就是因为效率的问题。所以效率是主要目标,然后是成本。而且高频你设计难度会很大,最后能实现的设计也因效率太低而pass掉。关于选择公式,你看我推荐的那本书,要理解公式再用,否则硬套公式,对设计没帮助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按照现在8MHz的开关频率,在40mA负载(最大负载80mA)情况下,仿真的效率为86%。如果降低开关频率,是不是只要响应增大电感值就可以了?另外这个开关频率是不是与环路带宽也有关系?麻烦您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如果你在8MHz电路都设计完了,变为3MHz,所有的电路都要变,不仅仅是电感。8MHz仿真效率时候说有电路都包括了?电感和频率变了,环路要重新设计,不仅仅是带宽和稳定性问题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嗯,所有电路都包括了,所以这个频率不太敢动,因为对DCDC整体系统没把握,请问现在除了通过增大死区时间来提高效率?还有其他方法吗?谢谢您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关键是看低负载电流时的效率,大负载效率可以达90%以上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这种几十mA的DCDC效率在全负载都可以达到90%,低负载时可以差点85%左右(1mA)。死区要合适,不是过大或过小就能保证效率高。你死区也有处理?不是固定的?
   而且这种几十mA的DCDC最关注的也是低负载下的效率。你这个仿仿看。
  还有想知道这个系统谁定的?ip是以前有的把?你那么高的频率是因为不想产生大的电感电流纹波,使进入非连续导通模式的负载点更低,可以保证一定负载上的高效率。但关键是一旦进入非连续导通模式时,效率怎么样?在这种模式下是否有特殊处理?如PSM,或burst。
  我计算一下你这个进入非连续模式的临界负载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要给我typical下的输入输出电压。我算临界负载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输入3.3V,输出1.2V,谢谢你了!

网友(2013-09-17):
电感的选取跟输出纹波有关系。开关频率提高能减小电感值,但能否减小到贴片电感的数值,这个需要再计算下。另外功率电感和贴片的最大区别应该是最大导通电流吧,等效串联电阻功率电感肯定会小点的。贴片电感一般面向信号处理,而不是功率输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