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果综合后时序已显紧张, 到了后端加上OCV和derate,哪还有可能closure?

楼主(2013-02-26):
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兄弟吗 大家是如何解决的?

网友:
综合时应该已加上derate。如果布局合理,PR后结果比DC好,收敛也是可能的,需要下点功夫。
当然不能收敛也是可能的。

网友:
如果综合和后端用的约束完全一样的话,closure不了的可能比较大

网友:
90% 可能是不能收敛,如果SDC 一样

楼主:
陈版圣明! 但我们公司的前端总这么搞, 大老板不太懂, 看到前端时序貌似收敛, 就来难为后端, 这可如何是好?

顺便:对于65nm及以下,如果后端要在OCV/derate上sign-off,那么前端通常流出的margin是多少呢(以clock周期的百分比表示)?

网友:
200MHz以上的clock,在zero wire load model下,一般留25%

网友:
果断用CCOPT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