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Xilinx chipscope 问题请教

楼主(2013-02-26):
正在熟悉chipscope,弱弱的问一下:
在一个 ChipScope Pro ILA Core中,设置3个trigger port, 每个trigger port观测2 bit信号,请问这3个trigger ports,
1. 需要使用3块BRAM,还是只需一块就可以?
2. 可以同时触发使用,还是只能分时触发使用?

先谢谢了!

网友:
就是三组触发信号对吧?你可以用下面的条件组合,&& ||,一个、两个、三个同时使用都可以,
可以说三块BRAM吧,其实不用管,你设置了多少位信号,再乘以深度,比如4K,那这需要多少36K的BRAM,系统自动使用,不需要你人工干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