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FIFO读取错误,core约束的添加,bit流JTAG加载失败

楼主(2013-02-26):
我在Virtex 6上做了一个PicoBlaze,并用它读写FIFO(ISE生成的core)的数据,前仿正确,后仿FIFO读写数据错误。自己用verilog写了一个类似的FIFO,替换原FIFO(生成的那个core),后仿正确。不知道为什么。于是想到几个问题:
1、在verilog中调用core,是将xoe文件还是v文件添加到工程中;
2、在哪儿查找生成的core的输入输出时序;
3、如果查到了,是不是把core当成黑箱,约束按照输入输出约束(时序)给出;
4、怎样在约束文件中定位子模块的信号(如顶层模块top中包含模块adder,adder中有寄存器a,怎样在约束文件中定位寄存器top/adder/a)。
还有一个问题,用ISE13.2生成bit文件,用JTAG下载,软件出现下载进程,最后提示下载失败,下载过程中init_B信号一直有效(好像是低电平,反正那个指示灯led一直着,正常是不亮的),直到软件提示下载失败才无效(led灭)。好像那个init_B有个输出功能,表示加载出错。下载以前的bit文件是没有问题的。
1、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灯一直亮着?
2、为什么会这样呢?可能的原因?

网友:
1.一般还是用.v文件,你可以只写个顶层,然后在MAP阶段会查找对应的网表,这就相当于黑盒了。不过这样综合阶段就无法对此部分网表进行优化。
2.时序其实不用太CARE,一般对IO上的输入输出时序关心比较多,而对内部信号一般不太关心,除非时序跑不过,再去加false path, multi cycle之类的,最好CORE接口都是寄存器输入输出的,这样时序上更放心。
3. 是这么做的
4. 和以前一样,要是在综合阶段,那对CORE部分以CORE顶层的路径综合,要是在MAP阶段,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整体了,UCF里按最终路径约束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