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两快板子的结果不一致

楼主(2013-02-26):
我调试了两块完全一样的板子,板子上FPGA其中有一个模块是对外部输入的脉冲计数功能。现在问题是,其中一块板子所有的功能都正常,运行程序没有差错。但是另一块板子,就是FPGA里这个计数模块总是不正常,计数值始终不对,怀疑过是输入到FPGA中的技术脉冲信号有问题,但示波器看过,信号还是挺好的。这个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,求指教!

网友:
看样子第一个板子也是临界工作正常,并不保险。
你的脉冲计数怎么实现的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信号进入FPGA后,先3取2率波,然后在打一拍,这样判断这两个信号形成一个上升沿检测,便在计数值上加1

网友:
你用chipscope抓取下里面的数据看看,滤波后的,看与期望的如何。

网友:
异步信号要打两拍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用chipscope看了一下信号,有错的那个计数器的脉冲信号始终没有变化,猜测可能是芯片的管脚坏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让信号直接进来,不作任何处理,再用chipscope抓,就能定位是不是PIN脚坏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了,这个实验已经作了,始终没有信号,基本可以断定是管脚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