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调过APTINA MT9P031 CMOS传感器的

楼主(2013-02-27):
有调过APTINA  MT9P031 CMOS传感器的大师吗?
总是出现反色是什么情况。
在调试的过程中,采用了720P的标准,使用FPGA通过ICC总线对MT9P031进行配置。再通过VGA进行显示。在显示的过程中,颜色不稳定。例如,第一次FPGA上电自动配置后,图像显示完全正常。断电后,再一次上电,图像有可能出现反色现象。再断电上电,可能恢复正常,或者保持反色。但是在一次上电过程中,如果通过ISE进行再次reset MT9P031,颜色不会变化,即保持正常或者保持反色。

在网上也找到了类似的问题
http://www.52rd.com/bbs/Archive_Thread.asp?SID=133743&TID=2

通过ISE的chipscope进行了定位,发现反色与正常时,每次上电Frame valid 和Line Valid的信号的相对位置会有一个时钟周期的偏移,例如,当前显示正常时,LV在FV后1536个时钟周期有效,而反色时,LV在FV后1537个时钟周期有效。因此接收到的数据发生了一个时钟的偏差,经过颜色插值出现了反色。想请教如何解决这一个问题,

配置信息如下,时钟为27M

24'h00 0000;
24'h20 c000;
//
Mirror Row and Columns
{8'h09,16'd960};
//
Exposure
24'h05 0000;
//
H_Blanking
24'h06 0019;
//
V_Blanking

24'h0A 8000;
//
change latch
24'h2B 0008;
//
Green 1 Gain
24'h2C 0008;
//
Blue Gain
24'h2D 0008;
//
Red Gain
24'h2E 0008;
//
Green 2 Gain
24'h10 0051;
//
set up PLL power on
24'h11 1807;
//
PLL_m_Factor<<8+PLL_n_Divider
24'h12 0002;
//
PLL_p1_Divider
24'h10 0051;
//
set USE PLL

24'h98 0000;
//
disble calibration

24'h01003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set start row

24'h0200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set start column

24'h03059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set row size

24'h0409F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set column size
24'h2200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set column size
24'h2300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set column mode

in bin mode
24'h4901A8;
//
row black target 24'h4901A8

网友:
从你给出的chipscope的信息来看,似乎是时钟出现错误,正常情况下,按照1536起LV,非正常情况下,按照1537起LV;所以,或者是查一下LV的翻转处的时序信号,或者可以查一下FV起的时候,LV计数的行为是否有差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后来排查了,发现是一个电路板的问题,好像是一个VDD没有给够。现在解决了。谢谢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