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各位大侠关于电阻的问题

楼主(2013-02-27):
在反向的芯片中,有一个poly电阻放在NWELL里面了,但是NWELL是接了GND的,麻烦大家了,问一下这是npoly还是ppoly电阻?为什么要这样接?npoly和ppoly电阻接法有什么区别?谢谢

网友:
poly resistor跟NWELL没什么关系,只跟poly是N+或 P+有关
substrate接电源、地都可以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学习啦··谢谢谢谢呀···

网友:
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,poly上面的信号产生的glitch会通过寄生的电容传导到substrate。
如果下面有一个nwell接电源的话,poly上面对substrate的耦合就会被隔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