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calibre做PEX时候无法弹出calibre view setup界面

楼主(2013-02-27):
各位,小弟在做版图完成之后已经跑通了DRC和LVS,想提取版图参数跑后返的时候遇到问题。
我按照《使用Calibre xRC 实现RFCMOS 电路的寄生参量提取及后仿真》里的设置之后RUN 了PEX,可是并没有弹出应该出现的calibre view setup的对话框(如图),只弹出了netlist文件。
查看CIW有如下提示:*Error* eval:undefined function-mgc_rve_creat_cellview。
即使我想通过在版图中选择calibre->setup->calibre view也同样无法调出该界面,
查看CIW会有如下提示::*Error* toplevel:undefined variable-mgc_rve_setup_calview_dlg。
我想这两个错误产生的根源应该是一致的,所以请问有哪位知道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吗?

网友:
弹出netlist说明你把calibre xRC的输出类型设成了netlist,一般应该设成calibreview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那请问该如何设置xRC的输出类型为calibreview呢?
我已经在calibre PEX界面中的 outputs->Netlist里的format选择了calibreview了啊。这样还不行么?
多谢讨论!

网友:
那应该就不是calibre的设置问题了。你需要检查一下你的规则文件是不是有相应的开关,比如“//#DEFINE PEXRUN”。这种语句是跑PEX的开关,不打开就只跑LVS。当然不同foundry的处理方法不一样,IBM就是在系统变量里设置的。这种东西应该在规则文件的开头都有说明的,好好找找。祝好运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问题解决了,是少一个calibre的skl文件没有load在.cdsinit中,具体的操作是在.cdsinit中打入
load "路径/mgc_extview.skl"
(上述中的汉字路径请用各自的calibre安装路径自己替代,可能还牵扯到mgc_extview.skl文件具体在哪个文件夹下的问题,这个就需要自己寻找了,举个例子,我的路径就是/tools/mentor/ixl_cal_2007.3_36.25/shared/pkgs/icv.ixl/tools/queryskl/,所以我在.cdsinit的文件中加入以下语句
load "/tools/mentor/ixl_cal_2007.3_36.25/shared/pkgs/icv.ixl/tools/queryskl/mgc_extview.skl")

网友(2013-07-10):
回复 网友B:

    您好,那个.cdsinit文件在哪里可以找到啊,好像有很多个这样的文件,是选择哪一个,在何处添加这条语句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这个.cdsint文件应该就是你运行cadence时的路径,例如,如果你是在桌面是直接启动的终端,在终端中输入icfb启动的cadence的话,那你的这个文件就是在你的/home目录下,也就是说在哪里启动的终端,这个文件就在哪里找。此外,在.cdsint的任意位置均可以输入我所说的添加语句,关键是你先要找到.skl文件的位置。希望对你有帮助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O,我看了一home 目录下也是有很多文件夹内都有cdsinit,你当时是改的哪一个文件夹下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我改的就是/home这个文件夹内的.cdsint文件,不要再往进入/home里面的子文件夹了

网友(2015-12-31):
在哪启icfb在哪改貌似才管用吧

网友(2016-10-13):
像2楼说的一样修改过就好了

网友(2019-10-30):
碰到了同样的问题,解决方法很对!!!非常感谢!

网友(2024-05-16):
修改之后还是没有跳CalibreView

网友D(2024-12-24):
PEX的Outputs按钮:
Extraction Type:     Gate Level     R+C+ CC     No Inductance

Format: CALIBREVIEW     Use Names From:  SCHEMATIC

网友(2025-10-23):
引用 网友D:
PEX的Outputs按钮:
Extraction Type:     Gate Level     R+C+ CC     No Inductance

还是不行啊哥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