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DDR支持的最大容量由什么决定?

楼主(2013-02-27):
手册上说 DDR2, DDR3 (max 2GB @ DDR800),想到一个问题,这个最大2G是由于DDR控制器限制的,还是总线的地址分配造成的限制,没有这方面的经验,大家可以说说.

网友:
显然是工艺

网友:
我感觉主要是应用,移动设备需要DDR最大不超过2GB,所以再大了没有市场了

网友:
DDR控制器决定的,控制器中的行地址,列地址和片选数目决定最大支持多大容量的颗粒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