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ICC中pad的问题

楼主(2013-02-27):
我在ICC中做pns时用synthesize_fp_rail命令时提示error:all the P/G pads do not have power ports, or all the power ports are not connected to power or ground net logically.而且在之前做create_pad_rings后,版图中的pads 的VDD,VSS,VDD33,VSSD也没有自动用金属线连接起来。求大神解决难题呀。。。。

网友:
郁闷啊,我自己拿个简单只有标准单元的例子来跑,也是这个问题,烦恼啊,跟lab中一点不一样,我自己就随便用create_power_strap来创建电源线,然后再分析power,但是就做不下去了,说没VDD VSS什么的,似乎要加个虚拟的VDD VSS pad,真不懂啊,大侠求助啊

网友:
同问,我把power_straps和preroute_instance都完成了,执行synthesize_fp_rail命令时提示error:all the P/G pads do not have power ports, or all the power ports are not connected to power or ground net logically。

网友:
是不是没有执行derive_pg_connection

网友:
同意4F的大侠 logically赶脚应该是derive没做

网友:
同意4楼说法

网友(2014-01-03):
我也是这个问题  求师兄指教!

网友A(2015-04-07):
回复 网友B:

我的design没有pad,也没有创建virtual pad,执行derive命令是通过了的,check_mv_design也没有error和warning

但还是出现上述问题,请问这个命令是不是必须得有pad或者创建虚拟pad才能用呢

网友:
synopsys 的这个synthesize fp rail功能上没啥用 ,
老手一般就自己create straps即可,

网友C(2021-05-18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我的design没有pad,也没有创建virtual pad,执行derive命令是通过了的,check_mv_desig ...

我也有类似的问题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

网友(2022-06-20)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有类似的问题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

我也有类似的问题 请问您解决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