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0.18um工艺走线求助

楼主(2013-02-27):
各位大大,请教下,0.18um的工艺,5层Metal,把metal1和metal2的信号线,放在由metal3,4,5组成的MIM电容下布线,对信号线的影响大吗?可以这样走吗?谢谢

网友:
帮你顶一下

网友(2013-04-03):
信号线一般不走底层金属  因为与衬底很近 衬底电位一般都很脏  会干扰

网友:
第二个原因 因为底层金属的电流密度没有TOP metal 的过电流能力强    而且寄生电阻相对很大  所以一般不建议用底层金属 走信号线   用顶层金属做信号线 用中间层金属做屏蔽线隔开与其他信号线的交叉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