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金属绕线电容如何估算

楼主(2013-02-27):
小弟毕设中有一部分需要估算某条net 的电容值
在ICC里可以得到每层metal的走线长度,金属线的宽度信息也可得到
如何才能较为正确的估算这条net的电容值?
我自己估算时是用tech file中关于每层metal金属单位电容乘以金属长度和宽度,但这个结果和StartRC的结果相差甚远。
求大神指点

网友:
metal是立体的,除了长度和宽度的电容,还有厚度和长度的电容存在
另外,对GROUND的,还是线间的,也有讲究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那一个设计总的电容哪里可以得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