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初学验证,写验证平台方案时许多不懂,望大神指点

楼主(2013-02-27):
初学验证,需要写一个SPARC指令集模型的验证平台的方案书。

    基于SPARC V8指令精确模型,设计AMBA总线接口;建立验证环境、设计验证激励,进行SPARC V8仿真模型及AMBA接口的功能验证;对V8仿真模型及验证环境和激励进行封装,实现参数配置和自动运行。

1)采用SystemC设计AMBA总线接口,符合SystemC语言参考手册(IEEE1666-2011)对SystemC和事务级模型(TLM)的相关要求;

2AMBA总线接口具有事务、周期和时序三级仿真精度,其中时序级仿真精度支持SDF反标;

3)基于通用验证方法学(UVM)设计验证环境,具有随机和定向两种激励形式;

4)封装符合IP-XACT标准,支持IP-XACT编辑工具和EDA工具,包括:带IP-XACT编辑插件的eclipsegensys

对此我有几个疑问,希望各位大神们能给点指导

1)这个事务级模型可以实现周期和时序仿真精度么,这三种仿真精度可以同时实现?

2编写这个模型时用什么软件好些,VC还是什么?

3)仿真工具有哪些,该如何选择?

   新版的VCS支持UVM和TLM,貌似不支持TLM2.0,那建模时只能采用TLM1.0?

4)封装这个平台应该是在设计的什么阶段,是systemc建模完成后还是建模并仿真完成后?

   封装是自己手写还是用其他软件来实现?在网上看到赛灵思有IP封装器和IP集成器。

   封装是用XML实现的么?那封装前后的验证有什么不一样呢?

查了几天资料,还是有这么多不懂,望各位大神帮忙解疑!

楼主:
求各位大神指教啊,看了些资料和论文,可还是很多不明白啊,老师等着计划书呢

网友(2013-09-14):
三种精度的模型,感觉应该写三个不同的模型,不大可能用同一个模型同时实现,只是可能可以重用部分代码。
如果在windows下开发,可以用vc,如果是linux下,可以用g++。
指令精确的指令集模型 就是一个指令集模拟器(ISS),是一个功能模型,可以用C++写。AMBA既然用SystemC编写,模型建立本身应该不需要VCS,用VC或g++即可。但是SC是不是可以支持SDF反标,这个不知道。验证环境里要用到VCS和UVM,用SV写激励。这种用SC写模型,用UVM/SV验证的还真是不多见。
IP-XACT封装,这个不大清楚,可以上网搜搜。

网友(2014-09-18):
回复 楼主:

   你有UVM的AMBA平台么?能否共享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