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【XPS问题求助】,请问xps中除了添加blaze还可以添加自己的RTL代码吗?

楼主(2013-02-28):
有哪位大牛如果知道的话,能否指点一二,非常感谢了!

网友:
你表述的 我看的不太明白。 xps是建立一个类似cpu的核,你的RTL是你描述一个电路,你可以将xps产生的cpu和你写的RTL合到一个顶层中,将他们的端口相连;  要在xps总线上添加你要定义的ip,这个你要参看一些资料,外挂rs232总线 、或i2c总线(好像软件已经有了)都行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