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pectre怎么仿真corners?

楼主(2013-02-28):
请问cadence  6.1.5怎么做corners仿真呢?
另外launch菜单里的ade l,ade xl,ade gxl是啥区别呢? 谢谢了!

网友:
你需要修改simulation files 或者device libs来run corners
菜单问题可以参见HELP

网友:
是的,一定要有foundry提供的corner模型才行

网友:
ade gxl都还在评测里面新功能吧 进行自动参数优化 赶脚很强大 不过还不成熟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