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活动] 【Zynq征文】从零开始,搭建zynq-7000的PS硬件平台--SPI Flash和SD卡接口

楼主(2013-02-28):
主机环境:ubuntu10.04lts X64_64bit,root
开发工具:planAhead
参考资料:Zynq-700EPP CTT(UG873)
         ZedBoard(ZynqTM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Hardware User’sGuide)

1,为Zynq添加QSPI支持
ZedBoard使用的是4bit SPI Flash,这种Flash的带宽是1bit Flash的4倍,因此由成为QSPI(quad-SPI)。板卡选择的是Spansion的S25FL256S,容量256Mbit,作为zynq配置Flash时,传输率为400Mbps @100Mz。当然这颗IC也向下兼容1X,2X模式。该芯片供电电压为3.3V。
Zynq以及集成了SPI接口,要配置MIO进行连接。ZedBoard的板级配置是这样的(图1):

图1,ZedBoard的SPI板级连接

  在XPS下的Zynq选项卡中点击“I/O Peripherals”(图2红圈所示)

图2,启动I/OPeripherals配置

   出现Zynq PS MIO Configuations窗口(图3),在左侧的Zynq PSConfiguration中使能Quad SPIFlash,右侧的MIO会自动把MIO1-6,以及MIO8标识出浅黄色。

图3,为Zynq添加QSPI

2,为Zynq添加SD卡支持
  同样的,添加SD接口,选择“SD 0”,IO选择MIO40..45(图4),总共使用了MIO的6根信号线。ZedBoard硬件手册上写的是MIO40..47,一共8根引脚,为什么不一样呢?推测大致原因是ZedBoard上用的Zynqcsg封装,我们的14.1中并没有这个型号,所以用了clg的代替,那么引脚可能会有些不同。Csg上的多了CDWP信号,所以多出了2个信号。我们这是“民间”的项目,这2个信号的有无不会产生大的影响,即使是生成下载文件,也不会有问题,当然,如果官方原生支持就更完美了
实际上CSG是Xilinx ES时使用的,正式版中是没有这种封装的。而MIO[46..47]是可以用下面的办法实现:
展开SD0选项左边的“+”符号(图5),CD和WP选项使能(打上勾),然后根据电路图分别选择MIO46和MIO47引脚。

图4,添加SD 接口

图5,配置SD的CD和WP引脚

网友(2014-02-07):
用来给内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