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活动] 【Zynq征文】基础PS系统

楼主(2013-02-28):
Zynq与一般的ARM处理器不太一样,它的PS系统(处理器部分)也是可以定制的,比如各种存储器的接口,通用总线接口等等,即使我们不用zynq上的PL系统(FPGA部分),也可以定制一个自己的ARM 芯片, xilinx管这个叫“All programmable”,很酷吧。
所以呢,即使是纯软件开发,我们也需要首先配置一个PS,下面将搭建一个空白的基本系统(blank base system),即没有配置任何功能的PS。
1,启动PlanAhead 工具
在ubuntu系统下,打开终端,输入以下命令:
1)source/disk2data/Xilinx_ISE141/14.1/ISE_DS/settings64.sh
2)planAhead
然后,PlanAhead开发环境启动

图1,启动PlanAhea环境
2,建立新的工程
1)点击 “Create New Project”启动新建工程的向导
2)出现Project Name画面,输入以下内容:
   Project name:工程名字,这个自己指定
   Project location:指定项目的存储文件夹
   CreateProject Subdirectory :是否建立子文件夹,打上勾
3) Project Type画面:选择RTL Project
4)Add Sources:不填,直接next
5)add Exiting IP:不填,直接next
6)add constrains:不填,直接next
7)Default Part:对于Zedboard来说,暂时没有现成的”Boards”库,按照下面的图中的参数选择xc7z020clg484-1,需要注意的是,实际上ZedBoard用的芯片型号为xc7z020csg484-1,这个芯片在ISE14.1Parts库也是没有的,因为clg和csg是芯片的封装形式,我们暂时推测这2个芯片的其他定义可能相同,因此用clg代替csg做成的硬件配置文件也是可以通用的。当然即使xilinx正式发布了csg的zynq芯片后,如果确实有不同的定义,也没太大关系,那个时候一定新的库了,直接导入即可。

图2,选择zynq器件

8)New Project Summery:检查一下设置,点击Finish完成向导。

图3,完成向导后,PlanAhead界面

完成向导后,出现PlanAhead界面,注意下面的Design Runs中的Strategy要是Defaults (XST 14) 和ISE Defaults (ISE 14) 2个值,否则就是什么地方有错误,需要检查排除才能继续下面的操作,这个很重要。

9)添加空白的PS系统

前几个步骤,我们指定了工程文件以及zynq的一些特性,下面就要在在选定的xc7z020csg484-1上添加空白的PS系统了。首先点击PlanAheadProject Managerx选项下面的“AddSources”。

10)选择“Add or Create Embeded Sources”,点击next

图4,Add Soureces界面

11)在 Add or Create Embedded Source,点击“Create Sub-Design”,输入模块名字,比如system。

图5,CreateSub-Design

最后点击yes,完成设计,系统将启动XPS,然后会有提示例化Processing System7,点击Yes。

图6,例化ProcessingSystem7

12)查看Blank Base Bystem

图7,XPS下PS系统查看

在Zynq选项卡下,是一个完整的zynq系统,没有任何配置。绿色表示这个部分是可以“Programmale“的,即我们能够对其配置,只要点击任何一个绿色区域都会出现配置向导,帮助我们完成定制。

网友:
Zynq Blog:

http://blog.csdn.net/morew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