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6输入的查找表可用作32位移位寄存器使用,何解?

楼主(2013-02-28):
正在看Xilinx V7的用户手册,建议设计流程中有这样一句:

A 6-input LUT can be used as a 32-bit sh ift register for effi cient implementation

6输入的查找表可用作32位移位寄存器使用。

怎么解释,求大神指导

网友:
可以的,但不是所有的都可以,具体可以看datasheet,spartan6中貌似只有SLICE M的才可以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,不过我想弄明白这个查找表当移位寄存器用的原理。。。。

网友:
啊。。。一直在用,从来没细想过,楼主认真了!学习。。。

网友:
ug364 P24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讲的也是如何应用移位寄存器LUT,内部原理方面Xilinx也没有讲,算了,不深究了,就知道要用移位寄存器的时候可以不用触发器就行了

网友:
移位寄存器的原理就是数字电路书上的那些啊。
xilinx的SLICEM的查找表中,你可以看到有CK和CE接口的。你看SLICEM的原理图结合P24页的文字就可以大概明白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知道移位寄存器的原理,但是如何把查找表变成移位寄存器,比较纳闷,查找表连时钟输入都没有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所以叫你看图。SLICEM的查找表是有时钟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