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问一下LDO的开环增益仿真

楼主(2013-02-28):
我目前是这么仿的,在电阻反馈与Error Amplifier输入端之间加1T的电感保证直流工作点,然后在Error Amplifier的输入端用一个AC电压源串联一个1T电容做输入保证AC coupling,这样是否可行呐?

网友:
LZ是仿环路增益吧。加电容电感是一种方法,还可以用库里的iprobe,串联在回路里,用stb仿真方式,也很方便。

楼主:
确实是个好办法!
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可行,不过要注意loading的情况,也要保持和开环之前相同。stb会更方便些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iprobe插入环路中的任意一个位置都可以么?

网友(2013-04-03):
同求啊,差分输入,单端输出的运放要怎么仿真开环增益

楼主:
差分输入,单端输出的开环增益可以直接仿啊
输入端用vdc+vac,仿AC即可

回复 网友B:

网友(2021-11-02):
引用 楼主:
差分输入,单端输出的开环增益可以直接仿啊
输入端用vdc+vac,仿AC即可

有图吗?我一直仿真的stb,但是我想看看误差放大器开环的增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