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 吐出网标中 assign signal = 1'b0的问题

楼主(2013-02-28):
DC综合网表里有些output port 直接assign 成 1  or 0, 我希望他能接到TIE cell,于是在pr的时候,进行了以下设置:
set_attribute [get_lib_pins TIEHI/Z] max_cap ..
set_attribute [get_lib_pins TIEHI/Z] max_fanout ..
set_attribute [get_lib_cells TIEHI] dont_use false
set_attribute [get_lib_cells TIEHI] dont_touch false

TIELOW设置同上,
最后PR出来的网表里,大部分都接上了TIE cell,只有一个output port依然  assign A = 1'b0. ICC里显示这个port 是浮空的。没有连线。 请问如何能让他接到 TIELOW上。谢谢

另,这是一组bus,其他的bit都接到tie cell上了。

网友:
在DC的时候最好处理掉,有些多位信号的PR处理不完。还有个办法,手动加也行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重新综合了,网表里没有直接assign A = 1'b0;  (A是output port)  ,都在前面加了个inverter。但是在place后吐出网表,这个A又直接  assign 成 0了,对于top的output port也没办法用connect_tie_cells这个命令。

网友:
在综合的时候,应该可以remove掉assign。
还有一种可能出现楼主这种情况,是不是在新的网表中,A后面没有驱动别的逻辑啊,是的话,就正常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是没有逻辑,这么做只是前端的人不想改接口,在逻辑上只是个output port,他们是一组bus,其他的都能tielow,只有一个bit assign A[3]=1'b0, 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才能让这个A[3] 能接到tielow cell上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我也不知道具体指令。问一下,此assign不处理掉,不行是么?反正又没有驱动别的逻辑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不行的,后面LVS有问题。我先试试把综合后连接这些output port的net dont touch掉试试 。

网友:
综合的时候 tiel cell的dont touch属性去掉了没?如果是后端加的,对于bus(output)会有这样的问题,比如低位补充为0,就无法tielo,只能addTieHiLo -cell “xxx xxx''到悬空pin和1'b0的单个pin。所以最好还是按我先前说的那样,综合的时候就tiel cell 使用logic 0/1标记,看verilog就知道设置是否正确,不正确就是dont touch 的属性没false掉或remove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float的port?!
接什么还不都一样!!
反正在版图上是不存在的!!